5V变3.3V的疑问!

楼主(2009-11-08):
请问在主板上把5V变3.3V需要两个什么型号的二级管串联??如果使用1117要怎样才能得到一个2V的电压?
主板

网友:
5V转3.3V 用1117-3.3V 或1084-3.3

网友:
用的话,那个控制极的2V电压从哪里来

网友:
要求不高就接两个1N5606,或者1N4007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