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精英P4M890T-M2图纸,症状不上电

楼主(2009-11-08):
求精英P4M890T-M2图纸,症状不上电
精英P4M890T-M2不上电,测PWR针脚,只有0.42V,GS1117AX的输出电压过低,换了几个1117输出电压还是一样,请问,还有什么问题导致1117输出电压过低?

网友:
先把I/O换了

网友(2010-02-21):
精英P4M890T-M2不上电,测PWR针脚,只有0.42V,GS1117AX的输出电压过低,换了几个1117输出电压还是一样,请问,还有什么问题导致1117输出电压过低?
引用 网友A:

我今天遇到一片同样的板子查了结果就是南桥坏,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个板子的L21如果已经对地了,就不要修了南桥坏了

网友:
印象中1117是为南桥和网卡供电的,把网卡拆了试下,要不就是南桥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