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回写ATA步骤

楼主(2009-11-08):
ST7200。7跑完SF后接到PCI 3000 2。27上后如何,请教回写ATA步骤,还有我的PCI 3000  2。27的在T级下不能输入大写是怎么回事?请各位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1、直接灯泡加LDR写。
2、没用过2.27,可能是BUG或输入法问题吧,我用的2.4

网友:
输入大写呀
PC3000终端信息框上面有个SHFIT的按钮,按下去就是大写了
直接按键盘上的SHFIT也行

网友:
谢谢孤帆超版,我来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