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848p全板无复位

楼主(2009-11-08):
内存,CPU ,北桥,都正常,但灰线PG1.27V 。按照MS-7的图纸测41-44各个引脚,都无复位。MS-7换过。参考以前的贴子,38,39脚3.3V,39脚用指针表,反向阻值为4欧。用数字表正反向各为650左右。。求助各位大侠

网友:
主板上的每一路供电不正常都能导致主板不复位
先测量一下主板上的每一个供电看看是否有不正常的

网友:
灰线1.27V不正常啊,查下之间的线路和零件.

网友:
灰线直接进了MS-7。。每个场管都是好的。都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