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BGA焊珠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08):
请教一下:
大家在做BGA时焊珠的用量大,实际要焊的焊珠肯定只有一小部分,那剩下的焊珠有许多已经粘上焊膏了!那大家剩下的焊珠如何处理呢?

网友:
1:焊锡膏摸薄薄的一层,这样锡珠沾的少一点,下次还可以用
2:珠子从瓶子里倒出来的时候,估计差不多就行了,不要倒太多出来

网友:
倒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倒出来吧?但是我想问:
一下粘了焊膏的珠子长时间不用,粘在珠子上的焊膏就会跟其他珠子黏在一起,有些粘在一起的干了,想用又用不到了!
有人说过这样一个办法,把用过的焊珠放在一个碗里,倒上天那水,在封上保鲜膜,用时再打开这样行吗?

网友:
用不易掉纤维丝的干净布或纸巾包起来揉一下,看过修车的用布擦钢珠吗?一样道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