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80G不能分区不能装系统

楼主(2009-11-08):
自己一个希捷80G的硬盘不能分区系统也装不进去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扫描硬盘坏道没有的。跟新的一样的。但就是装不进系统分不了区的。求各位师傅帮忙告诉小弟一下。谢谢了!

网友:
DM PQ 都试过吗? 用过fdisk /mbr命令吗? 用过GHOST瞬间分区吗?这些都用过了吗?如果没用用用吧!

网友:
都用过了但就是不行啊。我在网上找过的。但还是不行的。不知道怎么搞了。郁闷一整天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硬盘!只能用完全安装版的才能装系统!!!你试试吧!祝你好运!!!

网友:
是不是IDE口的,被反插过,一根针被顶断了?

网友:
这有可能是写磁头坏了

网友:
写磁头坏了

网友:
dos下可以看到文件吗,可不可以MD个di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