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高压部分稳压管9435A有什么可以代换?

楼主(2009-11-08):
液晶高压部分稳压管9435A有什么可以代换?请高手支招!

网友:
4431和4411都可以,是P沟道场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看它的参数,供参考.

网友:
我用SJ512代换过,不过要另外找地方固定,再引线。那是修一个液晶电视,实在找不到9435,用户催的又急。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IBM 9936-AC1的显示器,短接9435P的S、D极就可以工作了,但当显示器待机或者关机时就显示白屏,是不是9435P坏了呢?拆下测量又是好的,手头没得换,正找代用的,有高手也帮我看看,谢谢!!!

网友:
9435A是P型的MOS,不是稳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