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无供电?

楼主(2009-11-08):
CPU无供电,复位也没有电压,问下应先检修哪个电路?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 挂 了没有
场管有坏的没有
CPU座 有虚焊没有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,然后查一下那个4脚电源是不是全部接地了。如果是的话就有一个管子坏了。自己检查看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怎么问的?台机,本本? 啥型号? 什么复位? PCI? CPURST ?

网友:
谢谢二楼版主

网友:
LZ讲的太笼统了,无供电就修CPU供电,主要就是MOS管和电源IC,跑电路看看短路或者芯片坏了。以后望LZ尽量详细点,好帮忙你。

网友:
检下南北桥和内存的供电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