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没有编程器和PCI卡的情况下显卡BIOS刷写请教

楼主(2009-11-08):
我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,如果没有PCI显卡,也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能进行显卡的刷写吗?

是这样的,我最近接了一些显卡,可是有的是显卡我想刷刷BIOS,但是没有坛子里面常讲的PCI显卡,也没有编程器,我想问一下,有没有别的办法
比如说,我要是用好显卡进入系统,将BIOS以及刷新程序,放到电脑里面,然后进行盲打输入,或者是利用批处理的方法,像这种方式能进行显卡的BIOS刷写吗?

网友:
是A卡的可以参考微型计算机杂志2004年07,13两期。

网友:
盲打输入,或者是利用批处理,肯定能进行显卡的BIOS刷写,记得要敲个"Y"才开始刷.键盘灯能看出来的.

网友:
如果待刷显卡接口是PCI-E,那可以找主板带双PCI-E接口的主板来解决

网友:
我 的 去找个 pci的 看看怎样刷!

网友:
双PCI_E的主板我有,可是没有看到过双PCI_E主板刷写显卡BIOS的教程啦

网友:
你是在灌水吗/?
没有编程器没有PCI刷BIOS没有招,你可以拿到别人家叫别人帮你刷,这个办法最好

网友:
没有灌水,我是看到四楼的朋友说用双PCI_E的主板可以刷的。所以才问问。按版主的说话就是非得PCI的是吧

网友:
不会吧,几块钱买个pci的显卡都舍不得?我手里大把

网友:
GPU发热量都是比较大的,不上散热片,很容易就挂

网友(2009-12-28):
主板BIOS坏了,根本就不能启动,读不了硬盘,刷屁啊,

网友:
编一下批处理就行了。

网友:
集成显卡第一启动,作用相当于PCI卡~~效果也很好,但有些主板在这种情况下认可以认出显卡但刷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