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09-11-08):
三片磐英945PL天尊版,故障现象一模一样。无CPU主供电,内存供电0.4V,PCI-E槽场管输出为2V。ISL6312电源IC换了两次,故障现象不变.请各位给点思路.
cpu

网友:
你先修下内存的供电,有时内存的供电和U共用一个VTT电压,有的主板修好了内存的供电有时U的供电也正常了

网友:
高端管1 2 V 供 电正 常 否 ? 如 正 常 , 排 除 低端 管 击 穿 的 可 能 性 后 , 就 是 主 电 源 管 理 芯 片 坏 或 是 从 电 源 管 理 芯 片 坏 。

网友:
先修内存供电!修好内存供电CPU供电才会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