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s324sf网上的资料不多啊

楼主(2009-11-08):
南桥旁边的
请教高手做什么用的

网友:
沉下去了
帮忙啊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上图看下呢

网友:
运算放大器

网友:
是一个运算放大器, 它的机构和 LM324是一样的 ,只不过是制造厂商不一样 所以名称不一样~

它 的供电接地 都是一样   可以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