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11-08):
为什么换了灯管过后,就白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
是不是屏坏了
换屏应该要注意什么
屏坏

网友:
一直白屏说明灯管是正常的信号也输入正常,主要注意屏线看看有没有插好,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吧!!

网友:
对啊,你量一下屏的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不过屏也有可能坏哦,小心点,钱啊%%%%%

网友:
屏线看看是不是接 好 。

网友:
首先:接到机器一定要仔细看,在暗屏的情况下确定屏液晶有内容显示(仔细看还是不难看出的)。如果有内容显示,换灯管后白屏那只能是技术操作上出了问题了。如果暗屏下也没有内容显示,那首先就要跟客户谈好风险。就不光是灯管的事了。省得赔钱啊!!

网友:
白屏看是不是屏上的保险烧了

网友:
应该是屏挂了吧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