崩溃(液晶显示器)!!!!!

楼主(2009-11-08):
一台清华紫光液晶显示器上网浏览网页,看电视,玩游戏三五分钟就黑屏一两秒(黑屏的时候是绿灯),不上网就没事,不知道什么原因,网卡,显示卡我都换了还是一样,换其他的显示器到这台主机没事,把这台显示器换其他的主机也没事,就是这台显示器和这台主机接在一起就有事,上网三五分钟就黑屏两秒,

网友:
重新安装显卡驱动或更换一块显卡试试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,我的显示器也是一样,会黑一秒后又亮,后来换显卡就没问题了,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理,应该跟你主机有关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从新装了系统也是一样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他那板子是集成显卡,我换其他的显示器到这台主机一点事也没有??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块板没有显卡插槽?? 只有pci插槽??
科脑的板子

网友:
你将显卡上的12 15脚断开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也可以换个显卡头试一下啊。再换根VGA线试试

网友:
我见过有些显示器挑主机的,特别是组装的屏

网友:
到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??求解中

网友:
是显示器里的电容坏了。换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为什么这么确定,可能说一下吗,在此谢过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