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VM533主板奇怪故障

楼主(2009-11-08):
今天修一块GA-8VM533主板奇怪故障:  主板开机复位灯亮。查各部分电路正常 。看下主板复位灯虚亮 然后又查下南桥的个输出电压各部分正常  难道是南桥虚焊所致  突发测量南桥待机电压正常 在开启主板一瞬间 南桥SB瞬间变无 瞬间调变复位灯亮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(主板无三端稳压1117,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 希望大家解答下)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南桥待机都和内存供电有关联的,你可查一下内存供电,

还有要注意北桥和AGP之间的那个MOS管,哪个容易坏,我换过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