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hal.dll 丢失 不能进XP

楼主(2009-11-08):
好多 笔记本都含有隐藏分区,用来恢复自带的系统。如果从装XP系统 会出现 构完后不能启动 出现 HAL.DLL丢失。只要 用PQ 吧隐藏分区删掉就行 也不用从构了。 删掉后重启就能继续安装了 ,用这种方法 以解决 华硕 F8  富士通本。

网友:
其实只要把G好的盘里的 BOOT.INI文件改掉一个数字就OK了

网友:
[boot loader]
timeout=3
default=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
[operating systems]
multi(0)disk(0)rdisk(0)partition(1)\WINDOWS=
这里partition 1改成2就OK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好办法  有机会式式

网友:
这个我认为放倒软件维护板块比较好

网友:
恩 三楼正解,大多笔记本有隐藏分区导致的

网友:
不一定啊。有的直接可以把C盘进PE格式化后就可以装XP系统了啊。楼主可以试一下。我一直都是这样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