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P4S800cpu做开焊

楼主(2009-11-08):
华硕主板P4S800cpu做开焊,加焊U做后上电不跑马,拿来时就不跑马,U做明显开焊,插上4口供电无复位,不插4口有复位,能开机,可触发。用假负载量无供电,无时钟,所有测试点全无。pci有3.3V,内存2.5有,哪的问题、?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。然后你再测一下CPU旁边的场管有没有供电的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啊,楼主修好了吗?

网友:
那还是没焊好吧,焊座是要求很严的

网友:
看来是没焊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