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灯管问题

楼主(2009-11-08):
为什么换了灯管过后,就白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
         是不是屏坏了
  换屏应该要注意什么

网友:
先查查屏有没有供电

网友:
屏线插好吗,屏有供电吗

网友:
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哦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插屏线就是白屏的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看

网友:
检查屏供电5v,12~18升压

网友:
最大可能就是你的屏线不插紧

网友:
检查屏线有没有接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