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i945plge内存时钟电压偏低

楼主(2009-11-08):
测板上关键测试点电压均正常,唯独发现内存时钟电压为0.6V,内存时钟信号是不是从北桥发出?现在不知该如何下手?望老鸟们多多指点!!

网友:
不算低
有些只有0.几V的

网友:
追线看这个电压是哪个芯片产生的,把它换掉

网友:
时钟电压有时上电测为0.6V.有时上电为0.4V,不知道怎么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