晒晒我们掷球用的锡膏--泥状的

楼主(2009-11-08):
每次接到二手的机器只要做过桥的主板,都是黄不垃圾的,一个新新的板子让他们做的在颜色上就感觉是常年在烟熏过似的,处理这样的板子要费老鼻子劲了。我们做桥的工艺,也不是用什么比别人好的工艺,掷球的方法都和大家一样,唯一不一样的我们用的锡膏和同行们用的不一样,具体的名字我也说不上,商标上都是英文。这种锡膏不仅可用来掷球,还可以当助焊剂来用,不过当助焊剂就太浪费,这东西老贵了。在我使用的情况看,这种锡膏里含有焊锡的,用它焊芯片可以不用焊锡丝的。这东西就是太贵了,所以我们只用来掷球。下面我就把刚拍的图也难上来晒晒,让大家看看

网友:
你说的是锡浆,很沉的

网友:
我一直在想什么掷球,原来是植球。兄弟介绍一下怎么用锡膏植球?

网友:
的确是锡浆啊   手机维修用来做芯片BGA焊接,都是钢网配合这个锡浆植球的   用这个东西焊接的话,怕焊接完毕,清理不干净,容易短路

网友:
这东西比较容易短路,同样楼上的观点,还是少用好,用自配的松香水就好

网友:
锡浆,配合专用的网植球,刮上去加热形成锡球,以前大多用这个  锡珠应该算是先进一些的 !哈哈   不过用来当焊锡膏实在太浪费了  弄不好就短路   只有高手才使得来  哈哈 !

网友:
对 不是焊锡膏  是锡浆来的啊

网友:
如果这种做法,是好的,对焊接是好,不过粗心的话,没有清于净的话,可能你做好后,你还不知到是那里出了问题,小心用,

网友:
我有一罐。焊座子的时候用用。不过这个东西不好保存,时间一长表面一层就干掉了。

网友:
不就是锡浆吗??

网友:
用的好少做显存和修理手机才用他

网友:
看到做手机的都用这个,用的还挺熟练的,感觉比植球简便,但要求技术

网友:
不知道这东西好用不 我没用过

网友:
我有一罐。焊座子的时候用用。不过这个东西不好保存,时间一长表面一层就干掉了。
引用 网友A:

要在0~10度的密封环境下保存,而且如果老是反复回温的话就不好用了。那东西还有保质期。

网友:
是锡浆,这个在做775台机脚座时,先用钢网挂上一层,最好不过了。

网友:
我也买了一瓶,但一直不用,没地方好用,不知楼上的兄弟说的作座子里挂一层是挂在哪?主板还是座子上?

网友:
第三张图片很清晰的写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莲溪(音)路1151号。国货,鉴定完毕!

网友:
楼上的真细心,这也看到了,估计是中国制造,出口用的,

网友:
用这个加焊  小芯片就省事多了    不用加锡也不用加松香

网友:
这个做显存效果很好,速度很快,哈哈,我很早就用这个做显存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