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求救!!!!

楼主(2009-11-08):
显示器没图象 一直亮绿灯 按按键没反映 驱动板爆了两个电容 换了还是老现象 大哥们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把????????
显示器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试试多半会好的,不行就到维修站去修

网友:
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故障现象描述太简单了。送信号与不送信号灯有变化吗?

网友:
看驱动板供电齐了没 开关没反映MCU换个涮个程序看下 老兄倍光板亮了没 驱动板有没有发OFF/ON信号给高压板 供电正常了如果你量大的话 就不要修了 我看你对驱动板不是很了解 改个吧 成本是维修的4份之1

网友:
楼主给你提点见意,能不能把你所求助的具体机型 故障现象 关键电压尽可能的描述详细点
如:**品牌**型号。。。。。。
故障现象:。。。。。。
关键电压数据:。。。。。。
这样大家才能给予有用的帮助,过于简单含糊的描述没人能帮的了你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.我今天也遇到过.不过几种颜色都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