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0blm26s哪位老大有这个屏的接口定义

楼主(2009-11-08):
150blm26s哪位老大有这个屏的接口定义 另外如果有2025通用板定义的话 也给传一份 谢谢了

网友:
没有这个接口定义,很不好找,除非到他们的厂家去查

网友:
驱动板坏了 想换个

网友:
没有屏线 想改个屏线 呵呵

网友:
你说的这个型号应该不对,没有这样的

网友:
是方正15的液晶屏

品牌:上广电

型号:150BLM26S

分辨率:1024*768
这会只知道是这样的 接口是20针直插的 求个接口定义 然后改根屏线 安上2025驱动板

网友:
已经知道这个屏是
20PIN单8   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地 8:R1- 9:R1+ 10:地 11:R2- 12:R2+   13:地 14:CLK- 15:CLK+ 16:R3- 17:R3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00欧左右)指针表20 -100欧左右(5组相同阻值)

网友:
关键是怎么往2025的通用板上连接 有哪位老大给个2025驱动板的定义 OK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