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笔记本出现Anti-Theft界面

楼主(2009-11-08):
清华同方一没牌子的笔记本一插上电源就出现:anti-theft   security   authentication               please   input   the   password:           ,bios也进不去,怎样可以把这个密码破解掉呢? bios放电也不行。

网友:
anti-theft   security   authentication  防贼安全认证???那笔记本是偷来的吧?那是叫你输入开机密码,输错3次密码就自动断电关机了。密码存在24C02或93C46芯片里,下掉CMOS电池并不能清除密码,需用编程器把24C02或93C46芯片里的数据转成文件,再用那个CMOSPWD.EXE的程序破解出密码来!

网友:
是客户送修的,贴的牌子也没有,好像是富士康工厂的样机!
另外用哪种编程器可以读取24C02或93C46芯片这类EEPROM的值;
小弟修笔记本的经验不多,希望蓝潮大哥指教下

网友:
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,记下客户的身份证吧

网友:
不好验证 可烦琐了!!

网友:
重新刷一下啊,基本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