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10S 问题

楼主(2009-11-08):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 DELL PP10S 笔记本 开机显示几行字母 然后自动进入(白屏黑字)连续敲打几次回车 自动关机, 拆开机子发现少了一个8脚芯片如图006 008  009  00877   估计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。。。但是不知道型号  是做什么的  在 USB口旁边

网友:
DELL PP10S 笔记本,貌似本人的DELL C610本本一样, 开机显示白屏黑字的界面,那是叫你输入开机密码,输错3次密码就自动断电关机了。密码存在24C02或93C46芯片里,下掉CMOS电池并不能清除密码,需用编程器把24C02或93C46芯片里的数据转成文件,再用那个CMOSPWD.EXE的程序破解出密码来!

网友:
8脚那个应该是USB的供电场管吧?能点亮烧了没事,除了USB其它不影响使用

问下楼上,直接刷个空密码程序也能好吧?当然这个种空密码程序不好找哈?

网友:
这个8脚的确定不是密码芯片,位置不对,你上面描述的现象那是叫你输入开机密码,没有密码就解密吧

网友:
主持2#的方案,很详细的步骤。

网友:
奇怪了,我手头上的这个型号的本本,怎么电路板跟你不一样啊?

网友:
看的很像MOS管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