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30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09-11-08):
一IBM笔记本,开机显示NTLDR IS  MISS,然后不动,进不了系统,重新安装过系统,硬盘和系统好的,是集成内存。会是什么地方问题?

网友:
要设为硬盘优先启动,NTLDR IS  MISS是提示重起

网友:
由于你那引导文件丢失了。就是出现这样。

网友:
c盘未设成活动

网友:
格了重装,这是引导丢失。或者挂从盘,从安装盘I386中提取NTLDR复制到主分区根目录。

网友:
format c:/q/s

执行完后。看看能不能到DOS 下。 如果能的话。 执行GHOST 把系统做进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硬盘做过系统,在其他机子上能够启动,但在这个机子上却出现这样的提示。

网友:
可以从好的电脑上拷NTLDR文件到你的不能启动电脑的硬盘上

网友:
昏了,这个硬盘能独立在其他机子上进入系统,应该与系统和硬盘本身无关,应该是主板或者内存(板载内存)的问题。如是主板上的问题,该怎么查?

网友:
不会 设置 为活动分区的 主  建议你用DM 把区从新分一下,然后在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安装 系统那样 肯定就没问题了撒
这个样子还是不行  那 肯定 就是你的 硬件有问题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