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13T疑惑问题

楼主(2009-11-08):
问题已解决,实际情况是确实6根全坏,拆开看全烧黑黑的,全换后好了

接了一台三星213T的液晶,高压板确定损坏,此机为6根灯管,每边是2个大口(比较常见的那种,跟单灯的那种大口一样),和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口(比单灯的那种大口还大一半)用手头的6灯小口高压板加转接线去点机子,仍无背光,供电14.6V正常,3.几V的ON信号也正常,后来用测试灯管的单灯高压板去单独点每根灯管,居然6根灯管一根没亮,(以为自己点灯管用的高压板坏了,特地用一根好的灯管试自己测试灯管用的高压板,确定测试用的高压板是好的)我想不太可能6根灯管全坏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过类似故障

网友:
继续求助,高手些帮忙看看

网友:
不可能六根全坏了,

网友:
这是灯管老化了,这种情况一般需要将灯管全换掉,以保持一致性。如果只换那个不亮的,用不了几天你还得开壳。
一般来说换灯管是一个体力活,如果你拆次数多了,是不合算的。有客户也要求那个坏了换那个,我说,那行,开一次壳收一次钱,他不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