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主板刷过BIOS后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08):
一块华擎 ALiveNF7G-HD720p R1.0 由于客户自己刷错BIOS后不能开机。我给他重新下载原厂BIOS刷上去后,能开机了但是按F1后出现下面的错误信息,而且还档机。
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
Press F1 to Resume
single-Channel Memory Mode
用GOOGLE翻译过来就是
(MAC地址是无效的CMOS和闪光
按F1键恢复
单通道内存模式)

我取下网卡芯片也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能肯定刷的版本没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先更改下网卡的MAC,不行再换个别处版本的BIOS刷下, 有时不同版本的BIOS对应的硬件代码不一样.

网友:
把24C0X也取下来。MAC存在哪里。

网友:
可以进DOS的话,就把MAC地址重新刷一下,一般主板上都贴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