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

楼主(2009-11-08):
小弟有款INTEL独立的显卡的V3000,机器故障是电流先是跳到0.48,然后最后停在0.28不动(插不插CPU电流无变化),印象当中一般V3000桥出问题的多,感觉这台机器虽然是独立显卡(7200独显),但是电流只能跳到0.28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,所以先加焊了一下北桥,问题还是一样,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~~

网友:
看散热通道好不好,有没有堵引过热
建议加焊显卡

网友:
0.28的电流的话感觉时钟是不是没有起来?

网友:
CPU供电有吗

网友:
查下各组供电电压,可能少了一组电压。你具体仔细检一下

网友:
少电压测量,

网友:
恩应该是少了一组电压
没错我曾经碰到过着问题

网友:
换显卡吧 这机就这问题

网友:
应该还是 显卡的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拆下显卡。看电流是否跑。不行在看时钟上电部分。

网友:
学习高手经验 ,加强自身学习 ,学习第一

网友:
缺少一组供电,全部供电都有,触发后会有0.6左右的电流

网友:
HP V3000的显卡很容易造成虚焊,故障率特高,所以最好是先加焊一下显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