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V2803TX进系统滚动条后蓝屏

楼主(2009-11-08):
接机时显卡花屏 维修后进系统滚动条时蓝屏 北桥 南桥都有做过 进PE都会蓝屏  BIOS里面没有SATA的选项 求高手指点
问题解决,原因是这款机子不支持用XP 型号为DV2806TX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新显卡试试?

网友:
没哦 他现在是南桥发烫很厉害

网友:
我覺得是南橋的問題要大些。。。但不知道是集顯還是獨顯,,,如果是獨顯有可能顯卡也有問題,,建議先換一個南橋。。。

网友:
觉得奇怪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是不争的事实,但为什么还要去做了南桥又做北桥呢??  整完这么几个桥即使不坏的板子给了客户也不放心  保修估计都过不去

网友:
花屏就做显卡啊,东南桥和北桥做什么啊?

网友:
他这个机子我也知道显卡毛病的多 但我觉得有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  看各位师傅的意思是要换显卡了 那我给客户换个再来和大家说

网友:
郁闷 显卡做了还话 在做啊 就是显卡问题 你做MCH ICH做什么啊 我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