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超锐V400 问题!!!!

楼主(2009-11-08):
从客户
手机
接到的!拿来是没显示的!后来我我把显卡重做一次!外接好了!装上屏没显!重新接下外接也是好的!后来以为是桥问题!就买个回来!还是一样!屏也换过试过的!也不行!小弟想不出问题来了!没思路了!各位大哥帮想下会是什么问题呢!?
手机

网友:
看屏线,屏供电,或者高压条之类的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做跑外围的原件了 或者是有断线 一般屏不显是反馈信号没有收到 经常遇到一些显卡没做好的 外接OK 屏不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