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T92WA液晶显示器出现竖条文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11-08):
明基T92WA液晶显示器出现竖条文,请高手指点,谢谢,本人没有维修经验,也就搞过几次了。请指点详细点。

网友:
刷程序看看吧。说不好,可能是屏,可能是板。

网友:
主要是检查屏线看是否接触不良,最简单的方法是用锥子把屏线的金属插头往插座里捣一捣,并加热熔胶固定,昨天就搞好一台故障类似的机子

网友:
屏或驱动板都可以造成这样的故障,所以用通用板判断一下

网友:
先拿一套板试下,看是不是屏的问题,不是屏就好说了....

网友:
先拿一套板试下,如果屏是好的那就是驱动板和屏线有问题了,昨天我也搞了两台,都和你的一样故障,就是屏线坏的

网友:
以后看见这种问题,先把屏线清洗一下,以我的经验,多数为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感觉屏线的可能性大些,最好用牙刷刷下屏线接口,

网友:
严重同意这个看法!已有多次修复经验了。一个故障现象可能有多种故障原因,按照“由简到繁”的原则,一步一步找故障点,处理屏线是最简单的,也许还是最见效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:
有可能是屏线,还有驱动板·屏电压不够

网友:
屏线是 屏的问题!!

网友:
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与指点,我把屏线拿下来,用牙刷刷了一下,装回去就好了,用宽的透明胶带固定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