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上内存就掉电

楼主(2009-11-08):
精英KT600板。。一上内存就掉电。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上内存就掉电。。反正可以亮机。。但是亮了马上就掉电。。拔掉显卡一样掉。。拔了内存就不掉了。。内存供电正常。。请教下大家。。是什么问题所在呢?

网友:
CPU`里面是有内存管理功能的··量CPU电压··时钟··复位·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KT600的芯片组只支持462的CPU,什么时候462的CPU带内存控制器了?

武汉天涯浪子 -2 不知道可以不说,不能瞎说!

网友:
DDR-VTT正常不。

网友:
CPU座旁边是否有ATTP1这个芯片,如果有的话要确定其工作正常,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/view ... &highlight=attp

网友:
测量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部分有短路

网友:
先换,不行加焊,在不行做N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