胜利VC97的翁明声能否调大?

楼主(2009-11-08):
自己135块买的VC97,感觉翁明档的声音实在小的可怜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同感,不知道能否调高点?

网友:
简单啊。你换个压电陶瓷的喇叭放在后面。正好有那个共呜腔。然后钻个小洞。

网友:
我换过了,还是很小

网友:
呵呵,VC97用了大半年了,别的问题到没有,就是声音太小

网友:
解决了!在共呜腔上加个压电陶瓷喇叭,再钻个孔,声音大了很多

网友:
怎么弄呀?方便的话LZ上图看看

网友:
加了压电翁呜器后,关键是要钻个孔,胜利这家伙就做工太好,塑盒几乎完全密封了,里面的声音再大也听不到。。。

网友:
上个礼拜,我把VC97拆开了,那表盘的弹片掉了,,装上去不行了,,,,,楼主能不能拍个图片过来?不然我这表就报废了~先说声谢谢了!

网友:
呵呵,胜利的有些表蜂鸣声就是很小,这样改下,爽多了

网友:
用电也多了,汗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关系呀
我用的是可充电的电池,

网友:
你把你的表盘拍照上来,我告诉你怎么安,我的也是和你一样的,我一直用二极管档的

网友:
买的基地的胜利VC97质量确实很好,就是刚开始用的时候未注意用400毫伏的量程测了CMOS电池,不知有没有损坏这一量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给个图你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买的基地的胜利VC97质量确实很好,就是刚开始用的时候未注意用400毫伏的量程测了CMOS电池,不知有没有损坏这一量程
引用 网友C:

VC97有400mV的量程吗?除非我这个是水的,都是自动量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