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笔记本按开关键能开机,但关机就关不了。

楼主(2009-11-08):
索尼笔记本按开关键能开机,开机后没显示,测试卡跑码灯不亮,其他那些复位灯、时钟灯也不亮,按开关键关机就关不了。开关键能开机却不能关机。只能强制关掉电源才能关机。是啥原因呐?会不会跟北桥有关呢?师父们,请指教?

网友:
要说得清楚点呀~这样说我们怎样能帮你解决呢

网友:
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,又没机器型号,还没测量数据,如何帮你?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源保护,待机电流正常不?

网友:
可能是I/O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