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拆的一台尼康机器,比较经典

楼主(2009-11-08):
不多说,自己看图 、

看完了,别忘记发表自己的意见啊,论坛严禁在技术区灌水,大家看着办吧

考一考大家一个简单问题,那个是CCD?多的尺寸的CCD?那个是快门?为什么快门和光圈不在一起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第9张照片是 CCD
看上去是1.8英寸的CCD 不知道回答是否正确

网友:
LZ你那个是用的什么编程器在刷字库?
是三星什么型号的 !

网友:
LZ你那个是用的什么编程器在刷字库?
是三星什么型号的 !
引用 网友B:

这个嘛。暂时保密、

网友:
貌似是 UP128或者UP256的编程器

网友(2010-02-13):
感觉是单反,要不就是P系列的机器

网友:
好好好好好好

王大修 -20 技术区严禁灌水
合成科技 -6 好吗?有多好呢?

网友:
5是快门,9和13不知哪一个是CCD,新手眼生得很,最后两张是编程器的转接座?没看见编程器本身嘛,还是没见过?用希尔特580U加转接座不知是否可以刷?

网友:
应该是单反吧?9是CCD。看不准是多大的。5是快门。

网友:
光圈在镜头上  快门在机身的反光镜后面

网友:
看看比较眼熟

网友:
读芯片那个是48吧,看起像修手机那种。我都还有一套,放在那里很久没用了。

网友:
只知道,最后两张是是写资料用的!!

网友:
疑似D80。
APS-C的CCD吧?光圈在镜头上。

网友(2010-04-06):
第五是快门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NIKON  D70      04年上市   600万像素  CCD:23.5×15.6mm,APS画幅

网友:
都是高手,我看不 出来,这机器我见的太少,就跟见稀奇式的
更别说那是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