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用示波器能否测量主板上的各种信号源

楼主(2009-11-08):
不用示波器能否测量主板上的各种信号源,例如时钟信号。除示波器外什么工具还可以测量主板上的信号源?

网友:
只能用万用表测电压,全看经验。

网友:
个人感觉示波器对修主板的帮助不是很大,有一个好点的万用表就足够了 如果修本子就有必要搞一个了

网友:
有软件模拟示波器用的,但效果不如真示波器

网友:
为什么修主板不用示波器。修笔记本必须用示波器呢?

网友:
频率计+万用表--------不过没示波器直观。

网友:
配个示波器修机子方便快捷。。

网友:
作为专业的维修,示波器是必须的。示波器有加深你对电路的了解,和对故障的准确判断。

网友:
示波器是醫生的聽訊整器不光看頻率也看雜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