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电脑怪问题 II

楼主(2009-11-08):
分析一下这台电脑是什么问题:

配置:V星770、金士顿2G/800、AM3 240、ST250G、V星9400GT/512M

这台电脑以前每天开机要蓝屏一次,后来更换内存条后,没有蓝屏问题了,使用了一个星期左右,又出现新的问题:

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会黑屏,按主机上的重启键都不管用,要切断电源,再开机就正常了,这是哪里出问题了,和电压不稳有关系吗

网友:
没什么关系吧 可能是硬件本身不兼容,只要细心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

网友:
看似简单的问题,但是这台电脑有个怪毛病,问题只在客户家出现,把电脑搬到我店里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,搞的我很头痛

网友:
换了怀疑的硬件后,要拷机一段时间。

网友:
说说什么电源?

网友:
问题可能还是内存  继续换内存   我也碰到过   多换几次就好了

网友:
找到他们家的插排或者是电源线检查下。有松动或者的接触不良,包括电源线不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客户家的电压可能有问题

网友(2010-08-11):
换个显卡试试
+

网友:
检查下客户家里的电线线路,并换个好一点的插座,电脑电源换个好一点的,如航嘉冷静王钻石版,它的电压幅度宽,

网友:
把电脑连到他家厨房插座或空调插座上试试,测试一下市电电压是否稳定,

网友:
电压不稳定是有可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