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t800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09-11-08):
今接了网吧机二台,不开机,检查一下为主板问题,型号一样为k8t800(K8V-X)。

一个主板不开机跑线路电源14针跑到IO上,IO为W83697HF,手头上没有这IO,只好查另一个主板,发现CPU供电有问题,短路了,查下是场效管子击穿,这好办换了后,还是不开机,再查下也没有短路现象,问题又同第一个主板一样也不开机,难道是IO也坏了吗?

还是华硕有专用芯片有问题?专用芯片是ASUS  AS018 DELUXE

这二种问题是不是通病?IO有问题吗?有问题的话我去买这种IO了。

网友:
华硕主板专用芯片是有开机功能的!建议换掉

网友:
83697好像不带触发功能吧,14针线路确定没跑错吧。VIA的8237都是独立触发或加三极管拉低14脚的。
如果有ASUS开机芯片的话也要确认14脚是否到它,不到它的话还是南桥独立。ASUS芯片坏了有可能拉低SL3#等信号导致不上电

网友:
我手头上没有AS018这专用芯片,淘宝网上找不到这芯片,不好搞。。。。
但有AS016这个芯片,可以代换AS018吗?

网友:
83697好像不带触发功能吧,14针线路确定没跑错吧。VIA的8237都是独立触发或加三极管拉低14脚的。
如果有ASUS开机芯片的话也要确认14脚是否到它,不到它的话还是南桥独立。ASUS芯片坏了有可能拉低SL3#等信号导致不上 ...
引用 网友A:

再次跑线路发现14针跑二路,一路过电阻跑到W83697HF,另一路跑到电阻后到AS016芯片,再到AS018。。。。。。

可疑最大是AS016吧,网上有专卖,打算买个AS016芯片来换看看

网友:
换了AS016后还是不行,再换IO后也还是不行,二个板同样换过还是不开机。。。。头痛中。

哪位修过这种问题请说下。

难道是他的南桥VT8237R容易坏吗?

网友:
我把CMOS跳线跳在2-3脚清除上后插上电源自动开机。。。。。。没有复位,关机也关不了,

跳线跳在1-2脚保存后什么也不能开机,真让人无语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,那就南桥的面大了!

网友:
建议楼主上假负载 强加电测一下 各部位工作电压
不是说有块主机CPU供电短路吗?

上面有疑似灌水帖!!!

网友:
终于找出问题了,原来是我自已的电源问题,这破电源害死我,刚好有客户送修主板时,我检查一看又不开机,

问了客户说是可以开机的, 这下我怀疑我的电源有问题,换了个电源果然开机,晕死,我那个电源我检查了,真

的是看不出什么毛病,有待机电压5V,短接绿线能触发。。。但在主板上不触发,真是破电源害死我。拆了电

源一看有个10V1000UF电容暴了。。。。。白买了芯片。。。

以后大家多多注意自已的电源,别以为短接绿线能触发就正常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电源我也碰到过, 吧我害死了。本来是个小问题被我越修越复杂了。
后来班子都搞 报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