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CPU旁爆了几个电容,换了以后主板不亮了

楼主(2009-11-08):
主板CPU旁爆了几个电容,换了以后主板不亮了,这是什么原因了

网友:
换电容时,是不是把供电管给击穿了,再测CPU供电看看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电容腿旁边的细线是不是又让你的烙铁划断了

网友:
电容的容值是否换大了或者换小了

网友:
你看是不是把电容的正负极焊反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换电容时,是不是把供电管给击穿了

网友:
电管在那里,能发个图吗?本人新手了

网友:
有可能你换的时候把电容旁边的线路给划断了

网友:
旁边的细线化短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电容 旁边的 细小线路 断了么!?  仔细检查!!!

电容有正负极 焊 对了么!

换的  电容 本身 是好的么!?

网友:
这是什么牌子的板,? 不会是把电容正负极搞错了

网友:
代换正确后,感觉应该没焊接好,检查是 不是板上刮伤 短路之类的 。。。

网友:
主板有四层,可能是换的时候电容的脚连到了板层中的信号线,造成短路

网友:
电容没有换好。可以先拿些废板多练练。

网友:
可能有短路了

网友:
电容的正负级可能接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