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DV 2000,DV3000有时都开不了机,是通病吗

楼主(2009-11-08):
HPDV 2000,DV3000有时都开不了机,是通病吗一般是不是只有重做BGA才能解决吗
开不了机

网友:
HP的有DV3000这款机器吗?希望你发帖前先搜索一下是不是通病

网友:
开不了机是指什么 是开机不显 还是不触发 还是根本就没待机 这个要说具体点

网友:
有时开五六次才能开机,要不的话就不开了,除非把电池取了,断了电再开才能打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