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液晶显示器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08):
屏幕中间出现亮线,按几下出现多条,打开机盖,压住一边,亮线消失,用不了多久又出现,关机后一段时间,再开机,有时又没有,怀疑是瓶的问题,可怎么会反复发作呢,难道还会虚焊?

该怎么处理呢?

谢谢各位

网友:
这是屏坏了,修不了的,只能这样用了

网友:
屏那模块虚焊了,深圳有专业的压屏机,你可以发去修,不过大多事是没希望了,我有几个有线的,发去没一个修好

网友:
不是哪里虚焊,我是压左右两边有反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