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上电

楼主(2009-11-08):
一杂牌945gc主板不上电,测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正常,查pson电压正常,查cmos跳线电压正常,插上电源强制触发还是不动拔掉电源24针接口,强制触发不动,拔掉4针12v接口,插上24针电源接口触发了,怀疑12v供电有短路,测上供电管,发现有一个d-s,g-s短路,换下,插上电源,短接pson触发了,装上假负载,测cpu各供电电压正常,但没有cpu核心电压(不解,不知是不是假负载接触不良?)换上cpu,开机显示正常了

网友:
有的板用假负载是不出电压的,正常现象

网友:
哦,原来是这样,谢谢

网友:
估计时间不长,换掉的这个场管还会击穿

网友:
请问一下为什么换上的管子用不多长时间还会坏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