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3000 通病返修问题

楼主(2009-11-08):
HP DV3000 通病返修问题 ,

都是开机显卡过不去,但是每次修好后 (加焊显卡),清理过风扇的灰尘 和解决 显卡扇热 问题 过个一两月 又送来返修了,再次修好 还是这样的问题!

问下大家 该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搜一下新潮科技小俊的帖子看看

网友:
目前还没什么好办法  基地讨论很多了  基本就是三点 第一:加焊显卡,最好重做 第二:加垫铜片,增加接触的紧密度 第三:改风扇为常转

网友:
这问题是多啊

网友:
同求良策,都快崩溃了.....

网友:
是头大  维修的返修 换板的用不了多久又坏 很不好向客户交代啊

网友:
你可以加一块小铜片

网友:
把芯片换成09版的全新的 我也是论坛上看到的 并且也这么做了 觉得很好

网友:
换个显卡吧 也没办法我做了都保1个月 做亮了多一月多几天就 回来了

网友:
是不是设计上面的问题啊,打胶进去,行不行呢。

网友:
HP DV3000 通病返修问题 ,

都是开机显卡过不去,但是每次修好后 (加焊显卡),清理过风扇的灰尘 和解决 显卡扇热 问题 过个一两月 又送来返修了,再次修好 还是这样的问题!

问下大家 该怎么解决呢
引用 网友A:

搜索了 发现他只修硬盘的!

网友:
只能换芯片,没有好办法。

网友:
09版的芯片换上会有改善,但芯片价格高啊

网友:
不要犹豫了,更换09版的显卡如7400T,110MT,更换后温度明显的改善,从开始使用改良显卡到现在已经有3个多月了,20台左右的机器,没有出现过一例返修

网友:
不要犹豫了,更换09版的显卡如7400T,110MT,更换后温度明显的改善,从开始使用改良显卡到现在已经有3个多月了,20台左右的机器,没有出现过一例返修
引用 网友B:

价格多少啊

网友:
3楼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换的不是铜的是铝或者银的,当然费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!
真的还可以

网友:
建议,风扇长转,加块小铜片,铜片我是在ASUS 的风扇上拆下来的,大概有1。2MM的厚度,尽量把核心和风扇之间压紧,装上后用镊子拨一下,看那铜片动不动?

网友:
换芯片,得不得呢

网友:
遇到好多这样的机器,,,都是过1、2个月就回来了,,,,拿过来还是重做,,风扇改常转,,,在加了一个铜片好像这种问题就解决了。。。

网友:
早上刚返修一个~~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