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6000 运行到进系统时自动断电

楼主(2009-11-08):
客户的NC6000做完显卡后可以亮屏, 但运行到进系统时自动断电,用的是稳压电源,客户没有留下电源适配器,不知道会不会是电源功率问题啊?

网友:
客户的NC6000做完显卡后可以亮屏, 但运行到进系统时自动断电,用的是稳压电源,客户没有留下电源适配器,不知道会不会是电源功率问题啊?
引用 网友A:

很有可能  你用什么稳压电源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