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求助!创维26LCAIW电源电路

楼主(2009-11-08):
求助!创维26LCAIW电源
电路图
,电源24V电压只有18.5伏,高压板无法正常工作,灯管不亮,电容已经换了,一开机电压23V慢慢下降;
求助

网友:
如果24V负载不好,24V会不正常;24V接个10欧姆10W的电阻,看24V会不会变低

网友:
26LCAIW这个机器的电源24主要给高压板和声音供电,可以先断开伴音功放电路,在检查高压板供电电路,还有就是检查24V的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