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显示关不了机

楼主(2009-11-08):
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开不了机.拿了块驱动板换上.加电开机.显示都正常.可没想到关不了机了.再把这块板拿到原配的电源板上.又能关机了.驱动板有一点不合.再说也不会这样呀.什么问题....

网友:
看看按键板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暗箭  驱动板

网友:
第一、换过驱动板后,面板按键线有无接好?

第二、换键试试

网友:
最后还是搞定了.我把按键板拔掉用摄子短接.就关机了再把按键板接上.就一切正常了.怎么会这样.我也搞不清楚.大虾来说下吧

网友:
拔掉再接上就好了?难道是接口氧化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