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.请高手指点,给个思路

楼主(2009-11-09):
上电检测主板诊断卡显示C1不过内存.用目测法发现主板内存插槽旁有一个FA0247管子有明显烧坏些管子也不知道什么管子,是
场效应管
吗?应如何更换要找同样型号的管子上去才吗?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补充一下.此板是因内存插反.倒置开机无显的

网友:
看到烧坏了就换掉啊,内存供电的MOS烧了内存电压就不够,会出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换了一个看上去是场管,的管子,主板上标志是Q字母
还有一相管子不知道是什么管子,也烧掉了,主板上标志是D字母

网友:
D是二极管的吧,长的像场管,好像叫三端稳压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