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卡数字从C1到26一直循环跳?

楼主(2009-11-09):
该主板开机有时正常,但无法装好系统,重新启动就出现无法开机,测试卡数字一直在循环跳动,重新把内存条、显卡重插,又可以开机,但重新开机,还是会出现。
显卡

网友:
尝试下换个IO试试!!

网友:
换条内存试下呢?

网友:
还是查接触问题,显卡,内存的金手指和插槽清洁一下

网友:
谢谢各位,还是保守一点,先清洗一下,再重新试机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接触问题了

网友:
内存了 你换吧!!

网友:
这个有碰到过,换了显卡就ok了。

网友:
换个时钟IC,不行就是南桥了,我试过

网友:
这样的病例修多了,多半都是I/O的毛病,换个IO试下吧

网友:
换内存和CPU

网友:
IO可能性大

网友:
不是内存就是IO`````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,楼主最好把板子的型号报上来。有可能是虚焊,也有可能是接触性问题

网友:
查下内存和显卡的供电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反复跳的基本换IO可以搞好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好喔换过io就好了
你试试吧

网友:
测一下内存旁边的场效应管

网友:
北桥空焊了~ 经常会引起 插显卡 不过内存 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