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32.768MHz晶振的问题

楼主(2009-11-09):
朋友的一块杂牌845主板出故障了,点不亮,插上诊断卡发现不跑码。

一看是杂牌的845小板,心里比较烦闷,总还得要修吧。比较胡来的不断用手摸32.768MHz晶振两脚,不断的按复位钮,诊断卡居然开始跑码了,比较高兴。

关机后,重试,这次没用手摸,直接成功,能够点亮。再断电5分钟,重试,同样成功。

居然摸两下就能修好主板吗?不大可能吧,由于是摸晶振排除的故障,于是把32.768晶振给换了个。

结果前天换好给送回去,今天下午就来电话,说又是同样的毛病了。

这样子看来,肯定问题不是出在晶振身上。问题比较多的是CMOS的相关电路吧,协振电容?106电阻?

大家说说看法

网友:
晶振.协振电容换了不行.就是南桥受潮或者虚焊

网友:
不行了就再加个晶振试试看

网友:
中午把主机取回来了,按照上次的方法,用手触摸32.768晶振,结果是一点反应也没有

无奈,打了南桥的阻值,基本上在390左右,这个数值会不会有问题?旁边有块正常的板,在700多的呀

南桥及IO旁边,有几个贴片电容量起来好象不大正常。逐个下掉还是如此,下掉了IO,还是一样,郁闷了

网友:
以前碰到相似的故障,不过用热风枪给南桥吹下就正常,等冷后又不行。应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像是南桥不好了!

网友:
干脆连协振电容一起换吧

网友:
首先晶振起振了没? 再就检查南桥供电是否正常,前面没问题,那就是桥不良了.

网友:
估计桥坏了。晶振那2个脚的对地阻值相差不大,大概700多吧

网友:
莫非南桥出问题了

网友:
那种不良的   大多 都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你现在量下晶振两边有没0。5V电压,有了不振说明晶振坏了,再重换。重换不好了,查查和晶振并联的有没有一个1兆左右的电阻,取下来量理阻值是否增值,这个电阻如果增值会造成,手摸起振开机。

网友:
重植南桥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别忘了把电容也换了,特别是那个在两个电 容之的电阻也换了,同时加焊一下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