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清华同方TCC 9L80B 的24C16数据(长城代工M9CX4)

楼主(2009-11-09):
此机本身故障的是电源板的5V带不了负载,接驱动板反复起振。用通用电源板(12V+5V)飞线测试,图像,按键,菜单均正常。就丢在一边拷机,这边开始修那个电源板,这个电源板只要5V不接负载,12V有14V,5V刚好5V。12V接负载也没有问题。只要5V一接负载,5V就只在2.2V-2.9V之间跳变,12V到了18V了。这个电源板是通过5V取样反馈的,查这部分电路没有问题,初级也没有查出问题来,只有用替换法了,最后换到5V的整流二极管终于正常了。(郁闷,最先就应该换它的)
电源板是修好了,问题也现了。我把电源板换回显示器上,开机,显示器亮了,但是对比度和亮度很高,按键上开关机可以正常,按菜单就没反应了,按加减几次可以按出亮度,对比度的加减,但是显示的是德文,而且OSD只有子菜单在屏幕又上方,按AUTO也只是显示AUTO SETUP,也在右上方。我以为是菜单锁定了,就随便按组合键,结果按成了4:3模式,再也按不回去了。准备清空24C16试试,到下班的时间了,来不及了。
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OSD菜单出不来,只能出对比度和亮度的子菜单,按键都是好的(修电源板的时候用通用电源板一直点着这个显示器,无异常)。头都大了,个人判断可能是24C16的数据丢失了,哪位兄弟有这个数据的,贡献一个出来,谢谢了!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24C16清空后开机,菜单恢复正常,谢谢大家关注!

网友:
修好了把我备份的正确的数据放上来
清华同方\M9CX4 TCC-9L80D TSUM16AL-LF-1

226 Bytes, 下载次数: 77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谢版主分享。我正好用得着。

网友:
其实这个是可以调的,进工厂就行了

网友:
这种电源的故障不好查的,5V这路有电压2.2V出来的,所以不会怀疑整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