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修复联想G31T-LM一片

楼主(2009-11-09):
昨天接修一片联想G31的板,客户反应不开机。
接板后初步目检没有发现问题,打完阻值后直接上电,发现触发掉电,之前已经量过没有短路现象了,就着手查触发电路了,最后发现CMOS跳线跳反,更正以后正常上电。
上U以后跑到E1档内存,测内存供电、上拉、系统管理总线、时钟均正常,最后测到238脚无3.3V,实测只有0.8V左右,量对地阻值为开路状态,后追线在一电容下面PCB烧开路,真会找地方烧
。拆掉电容接上后再次上电档D4或者D5,按北桥偶尔能开机显示,心想应该不会是空焊引起的,又仔细量了到北桥的AD线无果,极度郁闷中……
修到这里暂时没思路了,只好拿另一片同样的板修,目检就发现系统管理总线倒PIN,随后上锡炉更换DIMM槽的时候有个意外的发现,当取出旧DIMM槽时发现两端有断针现象,每根槽大约断了七八根(在原过孔上面留有原内存槽的过孔针),觉得非常奇怪,以前并未遇到这样的情况,而且有些留有断针的孔为AD线,于是把另一片档D4的一并换了,拆下DIMM槽时发现有同样情况出现,在更换完后不在档D4和D5了,至此维修完毕,修好以后都觉得有点特奇怪,怎么能把针给搞断了,而且还断在过孔和DIMM槽中间,必竟这是极少数现象,给大家一个参考,看来以后量AD线得在DIMM槽上量了。
不开机
掉电

网友:
没写完啊 楼主

网友:
DIMM槽针有问题,外观看不出?
很奇怪的故障呀

网友:
一般不会那么容易断的吧,第一词听说

网友:
断针是比较少见的故障

网友:
不说还真不敢想啊

网友(2010-02-17):
很少遇到断针的啊